[讨论] PrimeTimeSI 分析 crosstalk 的疑惑

楼主(2012-02-09):
report_noised 的时候。
脚本里面 set  si_enable_anaylsis  true
read_parasitics 必须加开关选项keep_capcitive_coupling吗?
若不加这个开关选项,report_noise得到的结果还有意义吗?

网友:
没有keep_capcitive_coupling选项的话,得不到正确的noise re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大版主

网友:
crosstalk 本身就是由 coupling cap 导致的,没有coupling cap,就没有 crosstalk了,也就没有noise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timing signoff的时候,我们是不考虑crosstalk 对timing的影响的。但是我read_parasitics 加开关选项 keep_capacitive_coupling时,report_timing 的时候 发现时序比不考虑crosstalk对timing的影响还是要差。是不是一定要考虑耦合电容的影响才更保险一些呢?

网友:
PT is signoff tools which means it consider timing in a conservative way so that if parasitics include coupling , PT will make timing worsen than without coupling

网友:
>>report_timing 的时候 发现时序比不考虑crosstalk对timing的影响还是要差。是不是一定要考虑耦合电容的影响才更保险一些呢?

當然..製程越先進影響越大

网友(2013-03-21):
2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