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画高压管阵列时,是不是所有的管子都要放在一个保护环内

楼主(2012-02-09):
rom电路阵列,一个高压管电路的阵列,为了节约面积,高压管是不是必须放在一个保护环内。放在一个保护环内出来的电路是否是能用的。新手求教。。。

网友:
保护环还有提供衬底接触的作用。如果面积太大,一个保护环可能不能提供全部的衬底电位接触。

网友:
为了效果良好,最好隔一段距离就加条环,相当于均匀画的环框,然后把管子分别放在里面,最后连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子的,我使用的是SMIC给的PDK,PDK给的高压管每个都带保护环。为了节约面积,是不是应该把管子拆开,然后多个管子共用一个保护环节约面积。毕竟高压管面积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理论上说是可以的,但因为是高压管,最好不要这样做。你可以让两个管子的保护环边缘重合,这样如果管子很多的话,也能节省一点面积。或者你问问电路设计者,能否允许少数两三个管子按你说的方法打散放一个环里面。
    模拟电路,性能第一,size第二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得到的答复是,满足design rule那么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為這樣DRC都不會錯   但是IC可能會fail. maybe Latch-up

网友:
回复 网友B:

    design通常都是这么告诉你的 但是到时候万一出问题了 说起来PDK调出来的有环你怎么能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好不要打散,除非你能保证不出问题,工艺厂给的CELL既然加了环,肯定有它的道理。还是那句话,模拟芯片,性能第一,size第二。

网友:
如果是纯ROM阵列的话是可以的,只要做到每隔几行有衬底接触就可以了

网友(2015-11-08):
不用每个都环起来,可以隔一段距离加上衬底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