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igh side nmos vs symm hi volt nmos

楼主(2012-02-09):
一般 hi volt process , 有些 hi volt process Hi volt nmos 的 source 到 bulk端是不耐高壓,  是 10v breakdown
只有 drain 端可耐高壓 ..

如過 nmos source 要耐高壓  ..
是否  high side nmos
那 還 symmertic hvnmos  s/d 端可耐高壓  . 那兩者有何差 ?
另外還有 hvnmos_iso ..如果是 iso nmos 應該  source 端也能耐高壓 .

ldnmos  vs dmos 是否
ldnmos  Rds 比 dmos 小 ?

网友:
high-side nmos是用在高端的,靠高端的总隔离来实现耐高压的。
symmertic hvnmos 是对称高压NMOS,也就是说drain/source可以互换,常规的话可以耐高压。
ldnmos是横向高压NMOS,面积应该更大;
rds估计也不小……具体看工艺了,多看看工艺文件,很简单就有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