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陈涛大大再详细讲讲关于PT中PBA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2-02-09):
看过陈版主发布的“每日一题--59”后,对PT中关于PBA分析的概念还不是很了解。

我想,很多弟兄也有此同感吧,希望陈涛大大继续阐述下下。

谢谢啦~

网友:
简单讲就是,一个cell中,如果有一条path的transition或者loading很大,它不但会影响自己的时序,还会影响这个单元的其他path的时序。有点像万恶的旧社会的范科连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好的,了解!
   谢谢!
   这个比喻很形象!

网友:
这个解释我不是很能理解
版主说的path应该是指arc吧,这里是多个输入到同一个输出,那就是说PT的PBA处理了同一个cell不同arc的transition的propagation? PBA用来做delaycal,是吧。难道PT会在同一个输出pin上有不同的output transition?那么output pin连接的net delay用哪个transition来计算呢?
我也没有找到PT的manual仔细看看。。。

网友:
“每日一题--59”的图里有解释

网友:
先弄懂GBA再懂PBA
假設有個條path   OR/Z -> AND/A -> AND/Z  -> NAND/A  請問AND/Z的output slew怎麼算
AND/A transition 0.1
AND/B transition 0.5
GBA : 拿0.5算, 考慮每顆cell最悲觀, 所以只算一次
PBA : 拿A算, 因為path是走A. 所以資料輛會很龐大, 因為每條path, 每個cell都要重算一次

网友:
这样的计算量也太大了吧, AND/Z上的net delay都要按照不同的AND/A以及AND/B的transition计算. 这样PT没有道理比其他的delay/STA工具跑的快啊?

网友:
这样的计算量也太大了吧, AND/Z上的net delay都要按照不同的AND/A以及AND/B的transition计算. 这样PT ...
引用 网友B:

PBA是很慢的啊,一般情况下不做PBA的,一般只针对几条实再无法收敛的path做PBA分析

网友:
呵呵.我现在知道了.
以前跑celtic的时候,会用PBA,但是其实celtic内部都是spice engine,也无所谓PBA.

网友(2013-04-22):
回复 网友C:

    那PT是能够只针对那几条无法收敛的关键路径进行分析,还是必须对整个设计进行PBA分析?如果是整个设计,当设计很大时,岂不是相当耗内存和时间?

网友(2014-09-07):
六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最大的transition算

网友(2017-05-26):
回复 网友D:
这个解释正解,其实都想用spice跑动态来验证一下pba的客观性

网友:
紫薯紫薯

网友(2019-02-15):
回复 网友A:
是pba还是g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