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LVS

楼主(2012-02-09):
各位前辈:

       在ICC做LVS时   type:summary: shorts have been detected by LVS.
                              obj info:there are 2 nets short together . NULL(0) GND(69644)
       错误如图。
       不是很明白啊,这个pin都是GND 怎么不能靠在一起 啊,而且只有一部分报错,有的靠在一起的不报错。VDD也有类似的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这两条net的名字是一样的吗?可能有一条net名是nul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已经看到有一条net是null了。你再derive_pg_connection一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

网友(2013-10-24):
回复 网友A:

我用了derive_pg_connection的命令怎么还是没有用啊,跟原来的错误一样啊

网友(2013-12-27):
感谢 !虽然改对了,但是有一条net是null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沒加 tie cell 或 沒 tie pin 在 tie low input.
derive_pg_connection -tie 看看.

网友(2019-05-29):
也遇到同样问题,,想问一下怎么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