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terface中logic和wire的问题

楼主(2012-02-09):
看到一些资料中interface里面的信号定义为logic用于dut的链接,有的资料中又是用的wire类型的。
不知道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
哪个高人帮助解答一下呢!

网友:
我都是用logic。记得好像《system for verification》里有提到过

网友:
凡是使用到wire的地方都可以使用logic

网友(2013-10-30):
回复 楼主:
一个驱动的时候,logic可以替代reg或者wire;当信号有多个驱动的时候,就必须用wire了。
例如inout [7:0] data;
在interface里可以如下定义:
wire logic [7:0] data;
也可以这样定义:
logic [7:0] data;
wire [7:0] w_data;
assign w_data = data;

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