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个rail to rail opamp问题

楼主(2012-02-09):
最近在设计一个rail to rail opamp ,想问一下大家为什么要保持gm恒定?我能想到的原因:方便米勒补偿,大家的怎么看呢,谢谢

网友:
的确,有些开环指标close之后看起来就不那么重要了
可另外一些指标呢?

网友:
如果Gm不恒定, Gm/Cout是不是变的? Gm*Rout是不是变的? 你的spec是不是很难看?

网友:
这个sansen的书中提到,rail to rail 指输入电压范围可以是全电压范围,通过NMOS和PMOS对实现。当输入为低电压时,PMOS pair 工作,gmtotal=gmp,当输入为高时,nmos pair 工作,gmtotal=gmn,当输入为中间范围时,owing to gmtotal  is proportional to bias current, hence gmtotal=gmp+gmn, therefore , we need keep gm constant for different input voltages.

楼主:
但是一般的设计都不会注意rout,rout变化很大,即使Gm恒定,并不能保持GAIN恒定。
Gm/cout恒定,意思是保持恒定的GWB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想知道Gm恒定的目的,sansen讲得是原因

网友:
为了运放线性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并不是指输出管的Rout,而是typical应用下客户的负载
datasheet上会有这个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大家看这个opamp,虽然Gm差不多恒定,但是GAIN并不恒定,所以保持线性度的说法,可能不是很合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但是opamp一般应用在close loop中,只要保证gain足够大,就可以减少close loop steady state error,似乎没必要保证gain值到底是75db还是80db吧?难道真的是让在specification上好看点吗?

网友:
你可以试试,如果运放的输入管gm 变化很大,线性度是不会好到哪里去的

网友:
作为运放,如果跨导是随输入变化的,那这个运放的性能可靠吗?跨导放映了运放的直流增益

网友:
增益变化不大没有关系,因为运放一般用于闭环,增益越大近似理想,但是跨导变化太大,导致增益变化太大,就影响了闭环的性能了

网友:
对于一个mos管 gm=UnCoxW/L(vgs-vth)  这个gm是随着输入电压变化的。这就是非线性呀。而整体增益石gmRout 所以 如果 是恒定gm设计的话 ,那 整体增益也是恒定的。那就是线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回答,感觉Gm恒定会使的spec好看一些,不过我还是觉得应该有一些其它目的的。
比如说Gm/Cc可以最大化,得到最大的GBW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看9楼,是经典的rail to rail opamp construction,尽管保证了Gm恒定,在不带负载情况下,gain会随着ICMR有很大变化

网友:
你说的很大变化,大概是指输出阻抗变化,但我看输出电阻好像没有明显变化,你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流过M15电流会随着ICMR从8u到20u变化,其它管子也有相应变化

网友:
#8是对的。就是线性度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