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作在不同电流密度下的三极管ΔVbe的偏差

楼主(2012-02-09):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关于ΔVbe的问题。

在不同电流密度偏置下的三级管的ΔVbe应当是一个很准的PTAT电压值,不随工艺波动而波动(如果不考虑电流比例的适配,以及三级管发射级面积的适配)。但是我现在仿真的一个CMOS工艺中纵向PNP时,偏置电流用理想电流源,发现ΔVbe在SS与FF情况下相差1.2mV左右。这个值对于ΔVbe来说应当算是很大的了!

敢问各位仁兄,知道造成这个偏差的可能原因是什么不?或者说,具体是三级管中的那个参数引起的?

我之前开始怀疑是由于寄生纵向PNP的电流增益引起的,但是后来分析并不是,因为在这里只有电流增益的失配才会造成ΔVbe的误差。虽然CMOS工艺中PNP的电流增益很小,但是失配引起的误差并不是很多(定量计算在27摄氏度下,大概贡献10uV的量级)。

麻烦各位大侠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分割线..........................................................................................................................

现在ΔVbe随工艺变化的原因已经确定,是nf参数的变化引起的。

在选择另外一个较好的bicmos工艺后,经过仿真,ΔVbe几乎随工艺角不变化。但是ΔVbe对温度的斜率确有明显的变化(即不是严格的PTAT)。在我的电路中,-50℃到100℃,ΔVbe的斜率会变化0.4%,而且其斜率是随温度增加而增加的。这个和理论计算值有一定偏差。0.4%的误差相对于ΔVbe来说,还是蛮大的。
敢问各位大侠有相关的资料分析这个东东的没有?

麻烦各位大侠指引一下...

网友:
应该是NF这个参数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说的很对!经过查找模型中的nf,通过计算,发现和仿真的数据很吻合!

      另外请教一下大侠,从工艺角度来讲,哪些因素会引起nf的变化呢?为什么一般的教科书或者资料在谈论ΔVE的时候都没有提到这个呢?

不甚感激大侠的指点.......

网友:
这个系数反应了Early效应的影响,你再查查资料和bsim3的manual手册看看吧

网友:
学习,想知道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坛子上下了一个BISIM3的模型文件,但是里面全都是将MOS的,并没有提到BIP的模型。我贴在附件中了,麻烦大侠看看是不是这个文件! Mosfet Modeling & BSIM3 User’s Guide.pdf (5.82 MB , 下载次数: 126 )

网友:
1. PNP?
2. Give a ΔI? Is it a ΔIe or ΔIc?
3. from BJT formula Ic = vt exp(vbe-1), not Ie
4. Under different bias, beta is different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偏置电流的比例是有Ie决定的。因为CMOS中纵向的PND集电极必须接地。但是这个误差我分析过,不会造成这么大,对ΔVbe的非线性贡献也不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0.4% is not bigand model is not so accurate for this 0.4%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样的话,在一些精确电路中的设计中,岂不是仿真没有意义了?比如之前JSSC上发表的一篇温度传感器,精度可以到0.1度,其对ΔVbe的要求要远高于0.4%

网友:
回复 楼主:

My meaning is that "Are you sure that your model is accurate from -50 to 150 oC?"
Can you give me the title of JSSC paper?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Nf参数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论文的题目是:A CMOS smart temperature sensor with a 3σ inaccuracy of±0.1 ℃from-55 ℃ to 125 ℃

这是2005年的文章!我把文章传上来 abbr_f04243f535aed46b66da676f5c71b5ca.pdf (737.56 KB , 下载次数: 165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27摄氏度处ΔVbe的切线来近似ΔVbe的话,在-50到100度的范围内ΔVbe的非线性误差有20uV~30uV,这个相当于已经有0.1度-0.2度的误差了。
   前面发表的论文提到,要想达到0.1度的精度,必须把各个误差源控制在0.01度的级别,这样看来,按照上面的误差计算智能达到1-2度的精度。

现在很不明白这个ΔVbe的非线性误差是什么造成的(在这家FAB给的模型,几乎不随工艺角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1. Do you probe Ic ratio?
2. Can you paste PNP model?    I'm not sure that Do Re & Rb  have temperature dependency?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大侠的回复!
    串联电阻的影响我通过文献中的消除方法已经将其抵消(利用三个VBE),另外IC的变化我考虑进去了,估算了一下IC比列的变化引起的ΔVbe的斜率变化远没有那么大。

   串联电阻抵消的方式是:4*VBE(3I)-3*VBE(I)-VBE(9I)=KT/q*ln(9).具体推导见附件中. 串联电阻抵消.pdf (48 KB , 下载次数: 202 )
   我在仿真的过程中,保存了IC,画出了ln[(Ic3^4)/(Ic1^3)/(Ic9)]随温度的变化曲线(I3是发射级电流为3*I的BIP的集电极电流,其他的以此类推),发现这个变化只有18u,而这个比值在常温下在2左右,因此Ic的比率变化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而且这个变化趋势也是和ΔVbe的斜率变化趋势是相反的,后者随温度增加而增加)。

  我将BIP的模型也贴上了(去掉了FAb厂相关信息): bjt model.pdf (33.76 KB , 下载次数: 118 )

楼主:
回复 楼主:

   此题无解了.......

网友:
不知道你加在这几个BJT上的电流随温度变化特性是什么样的,可以试一下理想电流源与PTAT电流源两者加上之后ΔVbe斜率变化是否有不同.检验一下是否为RE、RB、RC寄生电阻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加的是PTAT偏置电流,串联的寄生电阻已经通过前面提到的方法排除影响了!

   敢问大侠有不有三极管模型相关的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型的话就是hspice 的 Elements and Device Models Manual讲的会比较细

楼主(2012-03-10):
回复 网友C:

   敢问大侠有这个文件不?

网友:
要选择beta~ic曲线中间比较平坦的一段做工作点

网友(2012-04-26):
回复 楼主:

    个人观点:ΔVbe的非线性误差与beta(Ic/Ib)有关,这里的VPNP管用射极偏置,于是ΔVbe=kT/q ln(Ibias/Is)(beta/1+beta),在选择工作点时选择beta在平带区(即beta不随Ic变化而变化),但仿真发现不同的Ic下beta仍会有些许差别。两个Vbe在相减时不能完全将beta抵消,而且beta随温度变化而非线性变化,于是ΔVbe随温度变化时由于beta的原因而产生非线性。问题是,不是知道这个量级是否在楼主所说的0.4%。

    我的问题,我在仿真中,使用不同的VPNP管,比如5um*5um和10um*10um时,同样在300K温度下,ΔVbe竟然相差有几个mV,太不可思议。之前楼主所说的nf参数,请问是什么,可以说的详细点吗?是不是nf参数导致这个误差。

     如果可以,加qq仔细聊。

网友:
beta都变化了,deltaVbe变化应该是必须的吧?
而且0.4%的斜率变化我觉得算起来还好吧
这点折合到全温度范围对VBG的影响顶多也就几个PPM/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测量温度是依赖于delta VBE 并不是VBG。两个三级管belta 的比值变化才会影响delta VBE,其绝对值变并不代表比值变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假设I1偏置的时候Q1和Q2均工作于beta平直的区域,电流减小到I2的时候,有可能Q2就已经脱离这个区域了。即VBE1与VBE2同时往下平移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VBE2发生畸变了,当然可能出问题。

我最近也很纠结这个东西,越想越觉得VBG和偏置电流关系蛮大的,纠结把偏置电流放在多少比较好。

另外请教一个问题,tsensor一般都是用一个PTAT的电压和一个VBG或者NTAT电压相减,然后用SDADC量化,然后输出温度码吧?
感觉NTAT电压的温度系数的非线性更大,感觉这个才是制约的关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流偏置的确是个问题,但是仔细考虑还是有相对较好的区域。你可以通过DC扫面大致确定范围,在仔细评估。

   tsensor有很多种类型,目前我用的是量化一个PTAT电压与VBG的比值来得到温度。

网友:
    那么如果用A*T*T+B*T+C的二次多项式来分别拟合PTAT和VBG的话,PTAT随温度变化的非线性明显小于VBG随温度变化的非线性啊,那么岂不是意味着VPTAT-VBG的非线性主要由VBG来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D:

    PTAT的非线性本身就要小于VBG的非线性。在电路设计中,PTAT通常只和器件参数的比例有关,

网友:
不很懂,但佩服楼主的专研精神

网友:
偶模电当年都没学好

网友:
这个问题虽不懂但觉厉

网友(2015-11-11):
随着VDD发生

网友(2016-01-18):
回复 网友E:

学习学习

网友:
基本设计要素都说到点上了,但是温度传感器的精度真的很难达到0.1度, 商用0.5度都算不错了。

网友(2017-10-29):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最近在也看Tsensor方面的电路,仿真发现delta_Vbe随电流的 变化还很明显,比如给两个相同的PNP分别灌入ICC和8*ICC的电流,理论上delta Vbe=Vt*ln(8),和ICC的大小无关,但是发现ICC=10u,和ICC=100u时,delta Vbe在相同温度下相差很大,不是很明白看了你们的讨论,是不是由于在不同的ICC下,两个三极管的beta值已经处于不同区间了,导致beta不同,从而导致了两个三极管的Ic不是8倍的关系了??但是我在两种情况下分别看了下两个PNP的Ic电流,确实还是8倍的关系,又迷茫了...
请楼主帮忙解释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就是,我仅仅把ICC变化2uA,仍然可以看出delta Vbe有2~3mv的变化,所以感觉不是beta的原因啊,迷茫......

网友:
mark一下,以后学习

网友(2023-06-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这是咋算的呀,就是我想知道cadence代入model里的参数,cadence具体的计算公式,这个从哪里看呢

网友(2025-07-09):
这个确实是理想因子eta(n_factor)引起的,不同工艺的差别比较大,如果楼主是本地测温的话,这个在dVBE/VREF的分子分母都有,是可以消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