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lkyway 库

楼主(2012-02-09):
求助
DC综合时用的标准单元是.db格式的库,而astro 添加参考库的 标准单元是Milkway格式的库,请问
怎么转换成milkyway格式的库,是foundry提供还是自己用Milkyway这个软件把.db的库转换成milkyway
格式的库?
谢谢帮忙啊。。。。

网友(2012-04-26):
如果foundry提供,当然用提供的了。
在icc中是这样转:
read_db MYDES.db
save_mw_cel –as MYDES
不知astro是否也是这样

网友(2025-03-10):
在学习相关知识,请问一下我用到ram的话,icc建物理库时候的参考库使用原标准库自带的MW还是要加入ram的db后通过Milkyway重新生成的M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