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和DAC中的通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2-09):
菜鸟又来求助了。
最近看一些SMIC的资料,里面的AD和DA都是双通告或者四通道的。我想请教一下,比如一个四通道的AD是指这个AD中实际包含四个可以同时工作的AD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AD,但是可以同时输入四路信号进行转化?抑或是其他什么意思?DA也是一样吗?

哪位大哥如果知道麻烦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虽然弱智,哪位大哥也说一下嘛

网友:
一般是指几个adc

网友A:
应该即可n个ADC同时转换n路信号,也可能同时转换1路信号(前端有mux进行n选1,这样的ADC采样率可以做得超高)

楼主:
哦,谢了哈。
那我如果要画一个n通道的adc,是不是先画好一个adc,然后用画好的这个复制n-1个adc,从而组合成一个n通道的adc?

楼主:
还木有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analog mux

网友:
回复 楼主:

   mux就是一个多路选择器,通过控制信号来控制对那一路模拟信号进行AD转换

楼主:
回复  wspyl

   mux就是一个多路选择器,通过控制信号来控制对那一路模拟信号进行AD转换
引用 网友B:

   3q

网友:
clk slew怎么办?

网友:
就是一个MUX,其实主架构只有一个ADC(或者DAC),但是输入端由一个ANALOG MUX。比如8通道ADC,可以选择8个通道中的任何一个作为输入源,根本不需要同时有8个ADC的。
这样做很节约成本,当然要看你的应用。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你要监控锂电池电压,就不需要用一个ADC专门干这个活,可以和其他ADC公用,1mS采样一次应该足够用来检测锂电池电压了。

现在的ADC一般都是10bit(12bit), 1M的,那么对一个输入信号采样一次需要花费11*1uS=11uS,对8个通道的输入顺次采样的时间才不到100uS,所以说用来监控锂电池电压就足够了。
不知道说的清楚了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么高端的木有做过,但可以参考ADI或Linear Tech的产品,200MHz以上采样频率,14bit以上精度的datasheet。我记得以前有看到过

网友:
darkduck說的沒錯

有時候只是multi input, 但是同時只能轉換一個input
有時候是真的有multiple ADC/DAC, 例如stereo audio

网友:
不懂,学习了阿

网友:
菜鸟搬个板凳前来学习~
选择的时候信号之间会不会有串扰啊?

楼主:
就是一个MUX,其实主架构只有一个ADC(或者DAC),但是输入端由一个ANALOG MUX。比如8通道ADC,可以选择8个 ...
引用 网友D:

    谢谢啊。请问“那么对一个输入信号采样一次需要花费11*1uS=11uS”这是怎么来的.......

网友:
就是有n个adc core采用时间交织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专门处理,这是个问题,但不是无法解决的问题。T和A家做示波器都是这么干的,那个才是真NB!

网友(2014-04-05):
菜鸟学习!为可让更多人看到,还是顶下好!

网友(2015-03-10):
回复 网友D:

   很贴切的解释呢,赞

网友(2016-03-22):
新手学习了 3Q

网友:
解释得很到位啊

网友(2016-08-28):
看完解析,我也明了了

网友(2017-07-05):
我这边说的2路ADC内部就是用2歌ADC实现的,分开独立的,没有用MUX进行共用一个ADC,有的时候需要MIC IN和LINE IN或AUX IN,这时一般不会分别出1路ADC,都会共用其中一个ADC,两个独立的ADC分开出来的立体声会更好,但是一个ADC出两个通道,这样实际还是一个声道;个人理解可能有误,供参考

网友(2023-10-11):
引用 网友A:
应该即可n个ADC同时转换n路信号,也可能同时转换1路信号(前端有mux进行n选1,这样的ADC采样率可以做得超高 ...

求问这个mux一般会用什么结构来做?对于12bit以上的adc,普通的cmos开关的非线性是不是不能满足这里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