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评估class D 中thermal noise 和 flick noise 对SNR 的影响?

楼主(2012-02-09):
在ClassD 中,对loop做分析时,Noise 源认为是 pwm nonlinearities,outstage nonlinearities and supply deviations.
1.关于OP中MOS and Resistor 的 thermal noise 和 flick noise 如何评估?
2. hspice Transient simulation 结果经过FFT 后得到的SNR, SNDR 是否包含OP中MOS and Resistor 的 thermal noise 和 flick noise 能量?
3. 如果hspice Transient simulation 不能包含thermal noise 和 flick noise . 如何评估 thermal noise 和 flick noise 对SNR,SNDR的影响?

网友:
有反馈吗?
pwm nonlinearities 和 outstage nonlinearities 更多影响的是THD;
thermal noise 和 flick noise 在信号带宽内积分就差不多了;
如果有Transient noise 仿真,可以Transient simulation,然后fft计算;
也可用noise分析所有噪声源,然后相加;
如果模型准确的话两种方法的到的结果与测试值都比较吻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longqingshan
  这个架构是1 feedback & 2 order integrator.
  安装了HSPICE 2009.09 . 准备用transient noise 试试。。。。
  论坛上关于hspice  .trannoise  的介绍不是很多,可否介绍一下它的结果的可信度。

网友:
我用spectre仿真的,不知道Hspice的transient noise 准确度如何。我猜hspice加噪声的机理跟spectre差不多吧,所以我觉得误差应该也不会太大。
我仿真结果比测试结果大概大1dB

网友:
想请教下hspice怎样做Tran noise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B:

    hSPICE RF 2009.09 user guide 有.tranoise 介绍, 用过的可否介绍一下.

网友(2012-03-18):
我用的是HSPICE 0903  来run 的 transient noise , 什么都没出来,也没有报错。想请教一下高手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