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用过altera的LVDS_TX模块吗,帮忙看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2-02-09):
如上图所示,请问为什么CoreClkFreq的是Outclk Freq的1/2呢,两者的频率不是应该一样吗?
用户手册上说tx_in上的数据要用CoreClkFreq寄存,这样算下来的话,输入数据速率就是输出数据速率的1/2了,搞不明白,求大侠解释

楼主:
新建 BMP  回复 1# fzfh1219

图片没传上去,重新传了一下,如上所示。

网友:
TX模块理解为一个并转串的过程.
这个模块包含一个PLL,其中inclock是PLL的参考输入时钟,产生两个时钟
outclock输出给接收端,作为接收端的PLL的参考输入时钟,
而coreclock是转换过程的基础时钟,所以输入的并行数据必须与此时钟同步!
这只是我的理解,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TX模块理解为一个并转串的过程.

网友(2012-05-12):
请问yihaibo007同学:接收端pll输入时钟可以外接么?不是有器件固定引脚指定!

网友(2013-06-27):
我来解答吧输出的串行数据速率为500M,因此IO时钟为500MHz, 由于采用7-1串化比例,因此并行时钟为为500/7 = 71.43M时钟,tx_coreclock时钟也是71.43M,供FPGA内部逻辑同步并行数据(tx_in)用.
tx_inclock(35.71M)为输入PLL的参考时钟,原则上可为任意频率时钟,PLL会产生上述的各个时钟。

网友(2016-08-09):
哪位大虾上传个例程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