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boot中pci总线scan设备的一个疑问,多谢指教.....

楼主(2012-02-09):
8377的板子,按照32bit 33MHz的pci来设计的,uboot用的是2010.03版本,在scan pci总线的时候,结果如下:

=> pci
Scanning PCI devices on bus 0
BusDevFun  VendorId   DeviceId   Device Class       Sub-Cla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00.00.00   0x1957     0x00c6     Processor               0x20
=>

查到的00c6的设备其实就是8377内部的pci。

其实,0级总线上还装着一个PCI9054的数据采集卡,其IDSEL信号通过18欧姆电阻连接到AD25,采集卡本身是OK的,在pc机上确认过了。

我跟踪了源码,在 pci_read_config_word(dev, PCI_VENDOR_ID, &VendorID) 的时候,得到的VendorID是0xFFFF,就是说uboot认为没有看到采集卡。

这个问题比较疑惑,不太清楚从哪些方面去分析,希望能够得到大虾的帮助。

多谢指教

楼主(2012-03-16):
嗯,忘记贴上原因了。

焊接的时候,工厂工人把原本CBE0#~CBE3#上的2.2K上拉电阻焊接成了22欧姆了。导致pci总线命令都是错误的。

现在可以查到挂在外面的设备了。

网友(2012-07-16):
首先看一下外围PCI设备复位信号,确保没有被复位住。然后再可以在执行PCI扫描时用示波器测一下IDSEL(采集卡的)信号,看IDSEL信号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