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样保持电路中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2-02-10):
用到Pipeline adc里的第一级的采保~ADC的指标为10bit, 40Ms/s, 0.13um工艺,3.3v电源电压,参考电压Vref=1.2v~~~结构式经典的四电容的电荷重分布式,放大器的共模输入电压是Vcmi=1.1v,共模输出Vcmo=1.6v,即上摆至VR+=2.2V, 下摆至VR-=1V~~~
放大器用的套筒式cascode, 加了一个gainboosting运放, 开环增益做到了90dB, GBW=470Mhz, 采样电容取的0.6pF~~~稳定性没问题~
我输入差分信号给的是一个斜坡信号(从-1.2V保持1.5us然后缓慢斜坡上升至1.2V再保持1.5us),问题是,我的采样保持带上后级的MDAC一起仿真时,采到斜破上点的精度老是差个1.5mV-2mv左右(希在0.6mV以内),而采到最大值如1.2V和-1.2V时,精度完全够(28uV),信号建立没有ring,稳定后相当平坦,可以确定不是速度后来把所有的开关换成理想的,还是不见效果~~~

考虑过共模输入点偏移引起的增益不够的问题,但从仿真结果来看,那些采不准的点处的增益也90db左右~~

更令我不解的是,我将这些建立不准的点,换成直流信号给到采保电路单独仿时,保持的精度又完全够~~`真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

求问各位大侠,能指出可能是哪儿的问题吗?先谢了~
没法上图,只能这样敲字了~

网友:
小弟,的确如此。
在如此高速度上要求精度,也就要求你的增益在这个频率上也要足够。你的dc增益够了,所以你dc点是对的,但是你在动态中(该频率点)就不能保证了。

网友:
有可能是采样开关的clock skew引起的,检查一下采样开关控制信号的驱动能力是否够

楼主:
多谢LS两位,我再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