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ter的sta和singoff区别

楼主(2012-02-10):
1  在encounter里做Prectsopt postCTSopt postrouteopt都要求没有violation吗?

2  既然在encounter里已经做了sta,那么还用pt做sta干什么呢?

网友:
Cadence会很喜欢楼主的
就是大多数人人为Encounter的STA 不是signoff quality,所以用PT作为golden signoff

楼主:
在encounter里做Prectsopt postCTSopt postrouteopt都要求没有violation吗?

网友:
要注意一下几点,
1)任何一个工具与另一个工具计算的结果都会有差别,别说是cadence与synopsys两个公司之间,synopsys自己的ICC与PT都不一致,所以大家就选一个作为标准,在时序上就是PT
2)因为有上述的不一致,一般在encounter和IC里面,就把时序定得紧一些。如果你认为你的encounter里面的约束已经大大地超过了PT的要求,可以留一些violation。反之,你就得把violation全部清除,同时还得收紧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