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9的频率能做到多高

楼主(2012-02-10):
90、65、55、等等,ARM9能做到多高的频率,有什么好的优化时序的方法。

网友:
ARM A9(不是ARM9)的话,
45nm LP工艺,WCL下 1.0GHz
28nm LP工艺,WCL下 1.5GHz
现在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ARM内核,多用这几种

网友:
还是先说事ARM9还是A9

网友:
楼上的,你的ARM9多快啊?

网友:
如果用Virage的Memory,在TSMC0.18的工艺,应该能到250Mhz

楼主:
ARM9不是A9,接触到的只有ARM9.
想提升频率,但是memory,std库都是固定的。
不知道有没有更改RTL结构的,我们实现的频率跟TSMC提供的差很多。

网友:
改RTL會不會太衝了..
通常library決定了先天的限制
後天的技巧加強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改library呢?你们会去改吗?

网友:
ARM不会答应的,除非你有architecture license

网友:
memory接口上有些优化空间

网友:
先分析关键路径,如果在memory上,那找较快的ip,如果是其他的最好将芯片的原因层次平坦化,这样可能能提升些,

楼主:
先分析关键路径,如果在memory上,那找较快的ip,如果是其他的最好将芯片的原因层次平坦化,这样可能能提升 ...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原因层次平坦化"这个能详细点吗?不太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把层次打散,这样速度会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