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asic设计中如何实现ram的设计

楼主(2012-02-10):
我的本意是用D触发器实现,但有坛子里的大侠说太夸张了,确实这样综合出来太费面积了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望大虾们指点一二啊

网友:
SRAM和REGFILE一般都是ASIC制作商那有标准的生成脚本的。不然怎么做AS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ASIC制作商那有标准的生成脚本”指的是他们的IP吧

网友:
最好找工艺里面带ram核的

网友:
SRAM is a custom layout design for area/speed/power optimization.
if you need to use large sequence storage space,
you should use IP vendors' memory compiler to generate SRAM.

网友:
ASIC厂商会提供RAM模型的呀,选用合适模型即可。在厂家生产加工时厂家会添加的

网友:
tsmc会提供核,要看你的工艺了

网友(2012-08-24):
foundery会提供sram memory模型供开发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