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中钟控时钟,异步时钟很多,如何综合?

楼主(2012-02-10):
本人用的数字电路模块中包含N多的钟控时钟和异步时钟,这样的电路应该如何进行综合? 我目前的方法是打平后整体综合的,很显然仿真后时序不对,不知道对于这样的电路该如何综合为好,有什么比较好的综合流程吗?
还有,内部的异步时钟大都是反相器环路自激产生的,该怎么处理好呢?  头大了。。。

网友:
不太明白你说的异步时钟具体是怎么样产生的
门控时钟,除了综合时设置门控检查之外,有时需要手动调整timing的,我碰到过综合工具没有按照预期综合门控电路,主要是门控的时钟信号的位置。你可以调用stdcell搭建门控电路,综合时dont_touch,很实用,就是移植性差

楼主:
回2L:
1、电路内部有N个使用了奇数个反相器首尾相连构成的时钟产生器。这些时钟频率都不一样。应该都属于异步时钟了吧。
2、这些时钟都是有大块的逻辑电路控制的,,这个如何搭建,规模太大了,手动能实现吗?

网友:
如果n个时钟各自的时钟域内都是同步逻辑的话,多定义些时钟,理清时钟关系,按同步电路综合就是了。
如果逻辑都不是同步的,一些时序就要靠设计本身保证了,最好自底向上综合,不要打乱层次,版图后仿时人工修修时序。

网友:
忽略时钟产生逻辑(这些在BE手工完成),在综合阶段只能对同步电路优化
门控时钟可以约束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