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covery removal time 的区别

楼主(2012-02-10):
想请教一下这两个时间是指什么?定义?
本人新手 希望哪位大牛普及一下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319283-1-1.html
其中时序部分,可以参考下

网友:
简单地理解成异步reset和preset端的setup和hold的时序要求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些异步控制信号释放的时候,相对于时钟沿的建立时间(recovery)和保持时间(removal)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preset 和  set 是一个意思吗?  都是将触发器的状态拉高吧?

网友:
簡單的來想, flops原本在reset狀態, 你un-reset的後要等多久, clock才能把data敲進去

网友:
4楼,5楼的理解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在请教一下版主,clear time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15-10-26):
回复 网友B:

简单的说就是复位端的setup和hold,由于他一般是一个端点出来的,所以在路径前面修一条,基本可以修掉大量的

网友(2015-12-28):
不错  补充的观点 让我理解了  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