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verilog新手使用问题,请求帮忙

楼主(2012-02-10):
各位,小弟是NC的新手,以前一直都用Modelsim仿真。一开始用就遇到一些问题,请各位指教。
首先是testbench中包含fscanf,fread这类函数,ncelab不能通过,报错如下
       $fscanf(in_file,"%d",data_in[i]);
     ncelab: *E,NOTUTX (./test.v,*|*): Function name encountered. Expecting a task name. [2.7.4(IEEE std 1364-2001)]
其次是ncsim中testbench里面的clock信号报错,报错如下
     Attempting to place a value change callback on test.i which does not have read access

网友:
記得$fscanf 好像有 return 值,
把 code 改成如下看看。
integer  temp;
temp = $fscanf(in_file,"%d",data_in[i]);

楼主:
OK,谢谢你的回复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