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escale unit/precision

楼主(2012-02-10):
如果只规定了timescale 1ns,那么sim的精度是多少?还是跟仿真器有关系?

网友:
虽然从来没有这么做过,但印象中好像是把这一个数值都当作刻度和精度来看了。编译是否通过?你可以看看仿真结果的刻度和精度来确认一下。

网友:
要看系统默认值。Modelsim好像是1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