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起步学微处理器,请问各位有好书推荐?

楼主(2012-02-10):
请问有什么书籍
是新手看的懂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设计呢?看那些书好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计算机组成结构
    计算机体系结构-量化研究
最好都是英文的那两本

硬件实现的话还要有硬件逻辑设计的基础
建模的话就还要systemC的基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点,这条路长~~~~

网友(2012-05-22):
[1] Computer Organization and Architecture - Designing for Performance, 8e
[2] 潘松,潘明,现代计算机组成原理[M]. 科学出版社.
……

网友:
现在还应该看看systemVrilog,建模的话

网友:
呵呵,我也是想问该问题,挺好的!

网友:
位大侠给评价一下

网友:
龙芯总设计师的《我们的CPU》就是这么说的

网友(2012-10-11):
Digital design and Computer Architecture. 零基础实现MIPS in Verilog。强烈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