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计算snr当中的问题

楼主(2012-02-10):
用calcSNR时调用了sinusx函数,代码为

function outx = sinusx(in,f,n)
%
% Extraction of a sinusoidal signal
%
sinx=sin(2*pi*f*[1:n]);
cosx=cos(2*pi*f*[1:n]);
in=in(1:n);
a1=2*sinx.*in;
a=sum(a1)/n;
b1=2*cosx.*in;
b=sum(b1)/n;
outx=a.*sinx + b.*cosx;

但是我在调用这个函数时,a1=2*sinx.*in出现问题:
???Error using==>times
Matrix demensions must agree.

请大家帮忙解决这一问题,我一直在测试调制器输出的SNR和PSD,都没有成功。

谢谢了!

网友:
点积的两个向量一个横的,一个竖的(这种表述可能不太准确);信号转置一下

网友(2013-03-29):
是的,错误显示你的维数不统一。

网友(2015-02-13):
应该转置一下即可
话说不太明白这个函数表达的意义

网友(2023-08-28):
PSD程序
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