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32768Hz XTAL oscillator PSS analysis , using spectre

楼主(2012-02-10):
使用SPECTRE 分析 32768Hz XTAL oscillator, 选择PSS , 总是容易不收敛。即使收敛了,震荡波形感觉和TRAN分析的波形差得很多呀。不知道这个PSS是怎么获得稳态解的?

网表是:

pss ( clk32k 0 ) pss flexbalance=yes fund=32k harms=100 errpreset=conservative\
                              tstab=40m \
                               saveinit=yes oscin=lin maxstep=25n\
                               tstabmethod=gear2only annotate=status
hb ( clk32k 0 ) hb oversample=[1] fundfreqs=32k] maxharms=[100]\
                              errpreset=conservative\
                             tstab=40m saveinit=yes oscin=lin maxstep=25n\
                             tstabmethod=gear2only annotate=status

不知道这个PSS 和HB有什么区别?在PSS中我已经选择了HB的方法呀。

哪位熟悉的大虾给个指导?俺也是刚刚开始学习RF工具的。

楼主:
怎么解释,即使收敛了,稳态解和TRAN仿真的结果不同呢?
这种XTAL OSCILLATOR 有很高的Q值,应该怎么得到稳态解呢?
可否给个例子呢?

楼主:
哪位给个帮助呗

楼主:
??????????????????????????
好像已经解决?

网友(2023-10-13):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仿真Crystal Oscillator 发现PSS仿真出来的稳定波形和瞬态仿出来的波形相比,PSS的幅度偏高,而且DC点也不一样。 用HB和shooting都比Trans要幅度高一些。 Trans仿的时间感觉挺久的已经看不到幅度再继续增大的趋势了。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我现在遇到PSS和Trans仿真出来的波形幅度不一样。  Crystal Oscillator, PSS  shooting/HB仿出来的幅度比瞬态的要大,而且DC点也不一样。感觉瞬态仿的足够久了,已经看不到幅度继续增加的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