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

楼主(2012-02-10):
请教个问题 在转lef的时候,*Error* ilGetInt:arg must be fixnum - nil 这个是什么错阿
是什么引起的,谢谢

网友(2013-02-05):
这个问题有人解决没

网友:
盼望大侠指教,我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盼望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么?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很着急。请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错误是在哪一步产生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abstract后直接提取lef时产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就是最后一步咯。嗯,我也不太明白这个错误的意思。你再检查一下每一步是不是tab都设置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in step
    extract step
    abstract step
    都没有问题,就是没做verify。在提取lef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错误。有点莫名其妙啊。也看不懂错误的原因

网友:
就是要求什么东东是整数。

你是一个block 还是cell ? 是否on grid?

建议简化做实验,如果还不行,简化做成test case。

网友(2015-01-14):
我也遇到这个错误了  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求错误原因   。在线等大神

网友(2015-10-14):
回复 网友B:

   这个错误其实在导入gds之前导入库lef时就存在的,我的是这样的,可能你没注意往上面翻没看到吧,然后在最后导出lef的时候也因为这个会再次报错。

网友(2016-08-29):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