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CS仿真中,如何发现寄存器的不定态

楼主(2012-02-10):
在异步复位的时候,某些寄存器被遗漏了,这样子这些寄存器在某段时间,会存在不定态,有的会影响功能,验证的时候检查出来。有的没有影响功能,也不是好的设计。

我能够有什么办法,复位后就可以检查所有的寄存器的输出,如果有不定态就报告出来呢

网友:
可以dump波形 用Verdi看
使用Verdi的VIA应用,可以直接自动check不动态信号
www.via-exchange.com

网友:
2楼的速度好快啊,这个应用刚开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Verdi 版本201101里面应该包含这个技术了吧,我去看看文档,找一找解决方案。

要是方便的话,描述的再详细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访问了via-exchange,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个检查有现成的TCL或者C吗?

先下载个简单的TCL或者C,试一试再来

网友:
顶verdi 好强大的工具

网友:
这个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网友(2015-09-08):
回复 楼主:

   可以用吗?

网友:
打开vcs的X-Propogation不行吗?

网友(2016-03-22):
回复 网友B:

    请问X-Propogation是什么作用呢?我在vcs的mannual都没有看到这个命令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入X-Propogation后没有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