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导出cdl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2-02-10):
各位大侠,我在用icfb把电路导出cdl时出现如下问题: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aucdlprintinhconnattributes
*error*   error detected in netlisting, netlist bypass flag set.
*error* could not find netlist procedure: 'viscdlsubcktcall

有谁见过这个情况么?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查一下电路中哪一个器件的参数用了非法字符, 导致程序出错, 当然这也是Cadence本身的查错性不够有关。一定是非常罕见的误设置造成的。

网友:
或者是哪个器件的netlist procedure是自己写的有问题,比如引号不完整,导致以后的变量不可辨识。

楼主:
我觉得不应该是电路的问题,我导了好几个电路,都是这样的错误,而且,我同事也导过,他们都可以导出,都美问题。最郁闷的是我们用的是工作站,所以是同样的软件,同样的配置,为什么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