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互连线延时

楼主(2012-02-10):
互连线延时优化方法除了插入缓冲器,换驱动,宽金属走线还有那些? 有相关互连线延时优化资料的更好,希望能给予分享,谢谢!

网友:
教你一个无敌的互联线延迟降低方法!!
听好了...

缩短互联线的长度...
这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
樓上是正解, 另外加大spacing也可以

网友:
2楼正解, transition正常的情况下 就是靠placement来减小wire长度

网友(2013-08-02):
上述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