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有的poly电阻layout上面用M1覆盖着啊?

楼主(2012-02-11):
如图所示,覆盖着电阻的M1金属连到了地线上,谢谢!

网友:
一般建议电阻上不要用M1走线,会对电阻产生影响。那么如果都加上M1就可以保护起来。个人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POLY电阻上加M1,那时屏蔽层,起到保护电阻体区的作用,使阻值更精确。

网友:
不过M1通常看到的都是floating的做法

原来是接地的效果更好吗?求解

网友:
看來是做 屏蔽的
有接電位 會比較好
乾淨的 ( vdd gnd )
最好

网友:
可能是人家做着fib用

网友:
3楼的说的有理,是屏蔽用的。你可以放心的在电阻体上走线了。

网友:
同轴线的原理,屏蔽重要信号。貌似不为了在电阻上走线。而是电阻里面走的信号很重要。

网友:
电阻的阻值受电压偏置影响,在电阻上覆盖一层接地的m1,进行屏蔽保护,以免电阻阻值变化

网友:
Poly电阻上是否加屏蔽层M1金属,如何判断?见CSMC中rule建议poly电阻上加M1保护,但SMIC、TSMC中rule没有说明,求tsmc、smic中电阻是否加屏蔽层M1?

网友:
因为器件在刻蚀的时候是处在一个强电场的环境中,这个环境中存在很多静电,之所以加个M1盖在电阻上是将静电吸收,然后再导入地!
还有一个原因是从氢化的角度来讲的!

网友:
metal1和电阻周围的G-ring同电位,电阻好像被一圈同电位的包围起来,起到静电屏蔽的作用;坛子里还有人说过fab建议盖满metal1可以防止氢化对电阻上离子浓度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在电阻上直接加满了metal 1 不会导致在刻蚀metal 1时 氢化更加严重 啊,求解!(不是说电阻上不要走线就是为了防止氢化的影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很疑惑,没讲清楚,而且常用的UMC/TSMC design rule里也没有这条attention。

网友:
如果电阻排列后面积占得很大,电阻上盖metal1也可以解决电阻区域metal1的density问题呀

网友:
隔离噪声吧

网友C(2017-04-13):
如果在poly上面加金属作为屏蔽,那么除了m1之外,其他金属行不行呢,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D(2023-04-27):
引用 网友C:
如果在poly上面加金属作为屏蔽,那么除了m1之外,其他金属行不行呢,有什么影响吗 ...

我也对这个有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对这个有疑惑

个人观点哈,我也不知道是否正确,希望大佬指正:

1、使用M1屏蔽,是因为在M1上或许可以走其他线,减小走线压力。
2、使用其他层次屏蔽,通过计算出金属对poly最小寄生电容的层次,能减小金属到poly之间的寄生电容。
希望大佬们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