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拉扎维书上的电路等效问题

楼主(2012-02-11):
这里(a)图中的电路等效到(b)图中的时候为什么要把Iss去掉?虽然恒流源和M2并联,不影响电压,但是影响电流。

网友:
Iss是DC恒定电流,对於你现在做小信号AC计算的时候,可以看做是一个无穷大的阻抗,所以可以去掉。

楼主:
但是交流小信号情况下Vdd应该接地,这幅图里面Vdd还是没有接地。

网友:
差动放大,差摸输出的

网友:
就是呀,Vdd为什么不接地呀!

网友:
对于小信号分析,M1,M2电流变化值对恒流源没有影响,如果M1电流增大,则M2电流减小!所以恒流源可以断路。

再者,它是画等效电路,所以最后的Vdd还在,但是在求Rs时将Vdd短路接地。

不对指正!谢谢

网友:
是应该接地。
因为在小信号AC分析的时候,大家已经习惯VDD被视为跟GND是一样的,所以很多文献中都没有刻意将VDD改成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说M1和M2的电流对Iss是否有影响,Iss当然是恒流源,接上电路后肯定就有固定的电流流过。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电路接不接Iss是对M1和M2的电流可能有影响的。

网友:
这里是小信号分析,Iss没有小信号电流的,从小信号通路上来看,Iss支路相当于断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Iss的目的是提供直流偏置,当共模输入电压变化时抑制共模输出电压的变化,使共模输出电压恒为V=Vdd-IssRd/2,同时也保证了M1,M2始终工作在饱和区。。恒流源Iss就是这个作用,只在直流分析时考虑,它对交流部分,即差模输入没有影响。。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M1,M2的电流由两部分组成,直流和交流。。

网友:
楼主,我又翻书看了一下。书上的意思是说当M2等于零时,M1构成了带有负反馈电阻的共源极。意思就是说M2在这里相当于电阻。同时又与恒流源并联。M2的阻值是常熟,而恒流源的阻值无穷大。两者相并,应该是取小的电阻。即M2.这样恒流源就可以去掉。我是新手,刚看的,我自己的理解,对与错我就不知道了。我对于输入和输出阻抗总是搞不明白。这里等效后作为负反馈电阻的Rs为什么不包含Rd2我就一直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M2等于0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意思就是说这里的M2相当于一个电阻,同恒流源iss并联。恒流源的阻值无限大。相当于恒定电阻的m2的阻值是个定值。小电阻与无穷大电阻相并联,就可以直接取小电阻,同时也就可以省去iss了。这是我的理解,我是完全的新手。。。。这里我也有一个问题,负反馈电阻的阻值等于m2管源端看进去“看到的”阻抗,即有Rs=1/gm2.。。这里为什么没有Rd2呢?--------刚才看到后面的时候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Rs这个,再回头看一看,突然发现了问题在哪。看来多多的复习有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个人觉得不应该就只是因为取小电阻就把阻抗无限大的横流源去掉,去掉了横流源的话绝对会影响到M1的drain current。M1工作在saturation region, Id=u0*cox*W/L*(Vgs-Vth)^2,Id的值变化就肯定会影响到Vgs,电压都改变了,这个电路就不等效了。

网友:
9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小信号的话,VDD就应该接地,这里为什么还是保留了VDD?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信号分析过程中,GND和VDD都可以视为固定的GND呀,他们是一样的。ISS提供横流偏置,无小信号电流流过。

楼主(2012-03-23):
回复 网友E:

    断开ISS实际上就是在画交流通路?

网友(2017-08-23):
楼主是在钻牛角尖了。楼主是不是在纠结,既然Iss已经交流等效了,为啥Vdd就不交流等效呢?其实这些都是方便分析罢了,这里只对Iss交流等效,而保留Vdd,只是为了直观分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