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问题

楼主(2012-02-11):
APR之后,导出GDSII和网表
用v2lvs将网表转换为spice网表
v2lvs -v xx.v -s0 VSS! -s1 VDD! -o xx.spi
然后将ARTISAN标准单元库中的cdl文件添加到xx.spi中  .INCLUDE "xx.spi"
最后用calibre做LVS
报错如下:
有两类 一类是端口的错误   版图中用的是D<1> 网表中为D[1]
          另一类 尺寸的错误 mos管尺寸误差2%左右
问:   我想把网表中的D[1]改成D<1>,在APR之后,导出网表的时候,可以改不?
         怎么使其忽略2%的错误?
         我的操作步骤有错误没?本人新手,望能详细解答

网友:
“一类是端口的错误   版图中用的是D<1> 网表中为D[1]”
建议查一下APR工具中标记总线使用的符号设定是“<”还是“[”,改一下设置,应该有解,不建议手动改网表。
“ 另一类 尺寸的错误 mos管尺寸误差2%左右”
建议单查一下stdlibary中MOS是否有误差,即确定误差来源!分析后再动手。
使其忽略2%的错误,在rule中“TRACE PROPERTY MN(NM) L L 0”中的0改为2,不建议这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误差是由标准单元中尺寸产生的

网友:
如果runset,gds和网表都是代工厂提供的话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检查一下你是否更改了runset里的设置导致出现2%的误差
2. 检查你用的runset,GDS 和网表是否是同一套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尝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TSMC018工艺库里的CALIBRE文件夹下的calibre.lvs
版图和网表是ARTISAN数字标准库中的,然后导入cadence之后生成的

网友(2012-05-05):
怎么没头没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