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era的lpm_mult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2-11):
我是个初学者,请大家看看这个问题。我在项目中添加lpm_mult模块后,有lpm_mult.v、lpm_mult_bb.v和lpm_mult_sys.v三个verilog文件,仿真的时候是用_sys的文件吧。在用modelsim仿真时发现不会出现结果,仿真波形如下图:

感觉这个模块应该比较简单,但是找不到是哪里出的问题。dataa为10位,datab为6位,result为12位。
还有就是如果不采用流水线,是不是可以保证一个周期内出结果。

楼主:
自己顶下,请各位牛人过来看看,谢谢了!

楼主:
请各位路过的说下看法

网友:
截位的问题吧
最好把IP配置界面发过来看下

网友:
不采用流水线是可以一个周期出结果的
你这个应该是截位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
回复 网友A:

配置如下:

是不是哪里配置有问题呢?

开始的数据都没有超出范围,为什么还不对呢?

网友:
明显截位的问题啊
你可以做个测试
把输出设为16bit
你在看下结果应该是对的

还有要注意是不是无符号数相乘,这个要注意,我看你配置的是无符号数相乘

网友:
你设置的12bit输出
其实是已经截掉了16bit的低4bit
而你的输入很小
当然被截掉了

楼主:
它截取的是后几位啊,我还以为是前几位呢。谢谢各位,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