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kew inverte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2-11):
看到一句话“The output inverter is skewed for fast low-to-high transition to inprove performance”。这里“The output inverter is skewed”是什么意思啊?跟时钟偏斜的“偏斜”也不是一个意思啊。哪位高人给个指点。

网友:
貌似不是那个skew的意思.
我个人理解是为了让输出transition(low->high, high->low)能够比较一致,也就是一般clock buffer/inverter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里的inverter是一个动态电路输出端的反相器,和时钟没有关系的。

网友:
输出反相器为电路提供了偏斜,使得低电平到高电平的转换时间减小,从而提升了电路的性能

楼主:
搞清楚了,是指反相器中pmos的上拉能力大约nmos的下来能力。这就是反相器的高偏斜。

网友:
第一次看到..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