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源线宽

楼主(2012-02-11):
电源VDD由ring和strap组成,那么电源VDD的宽度是怎么计算的?
我认为是并联的形式,将所有的ring和strap的宽度便得到了VDD的宽度,这样理解,对不?
还有电源通常是高层金属线,那么其下方可以走cell的吧?

网友A:
你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你可以去找一些doc看看,貌似cadence有过类似的app note.
如果是高层的电源线(用来减小IR-drop),下面是可以放cell,但是同时有一些低层电源线(用来优化di/dt),那就可能影响pin access,就不能放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pin access? app note 的相关文档是什么名字?麻烦详细一点 谢谢

网友:
应该预估一下POWER,根据峰值功率来计算峰值电流和金属的电流密度来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算出宽度应该是总宽度吧?

网友:
其實電流在chip是不平均分布, 人算實在太rough了

网友:
同时有一些低层电源线(用来优化di/dt),这个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2025-03-24):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你可以去找一些doc看看,貌似cadence有过类似的app note.
如果是高层的电源线(用来减小 ...

请问这个pin-access-violation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