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这Calculator是出什么错了?

楼主(2012-02-11):
最近在虚拟机上装了IC5141,不过我也不知道是base还是哪个update,但是常用的composer、ADE之类的都好用不过,今天仿真的时候,要计算数据,结果发现calculator不正常,里面一片空白,什么函数都没有,就像下面这样:

试着重启了几次cadence,发现不能解决
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办?是哪个启动脚本没有配置对吗?

楼主:
在编辑表达式的时候打开calculator,结果发现正常了,真是怪事啊!
完全不晓得怎么回事了

网友:
是否是系统有问题呀

网友:
这个计算器我一直没搞懂它是怎么输入表达式,关于输入次序问题,谁有相关的教程或是经验贡献下,共同学习

谢谢!

网友(2012-09-11):
这个问题也碰到过,不明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