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hspice入门问题

楼主(2012-02-12):
HSIPCE软件怎么用起来file:///C:/Users/Administrator.PC-20111112OAXO/Documents/Tencent%20Files/19763369/Image/YTBEX90YKL6)HYC$41(0W14.jpg
这里都填什么,一点都没用过,见笑,谢谢

网友:
我这里显示不出来图,也不知道你具体是什么问题。是安装的问题?

网友:
没看到图片
你是安装问题还是使用问题?

网友:
Hspice软件很小,可以安装一个WINDOWS版的,然后找个模型,就可以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