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输出与CIC数据输入问题

楼主(2012-02-12):
各位好:
   前端时间我发了个帖子,里面谈到了调制器的输出和cic的输入问题,现在想再请教各位,还望能够详细解答。谢谢
   sigma-delta 输出一般为±1,有人说这是逻辑值,不是数学上的值,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我把+1当做+2,-1当做-2,也可以吗?这样的话,在滤波那里不会出现错误吗???
   再一个问题:

   输出±1.在FPGA实现时,我把+1当做01,-1当做11的两位有符号数输入,这样的输出和MATLAB系统设计输出基本一致,请问这样可以吗?

PS:我没有见到这样的方法,我看文献里面是把+1当做1,-1当做0的一位数输入,然后再用去直流滤波器之类的,这个方法我不是很懂。所以我就把它当做11和01来输入了,可以吗?

网友(2012-03-14):
求解啊。我用的AD7401A,输出值是1bit的。要么是0要么是1啊。在FPGA实现的时候,第一级积分器是怎么加的呢?
Xilinx的IP核也有CIC的IP,但是它的输入是2-20bit的啊。

网友:
sigma-delta 输出为一位时,单比特调制器,它的输出0,1密度表示了信号的幅度。
你先将AD7401A输出转换为数字这边的20bit,然后滤波,再去直流等操作

网友(2012-04-23):
回复 楼主:

    LZ,不知道你解决没有啊,我是这样的用matlab生成CIC的滤波器的verilog代码一定要2bit的输入,生成代码后我修改成一位输入,假如是d-s-m输出是1的时候我就赋值给输入寄存器01   d-s-m输出是0的时候我就复制给输入寄存器11(-1),我是单电源的,所以输出是01码。
也就是你所说的方法2,但是结果好像不对啊,兄弟你QQ是多少··我现在也在做这个··一起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