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仿真遇到的问题,请高手解答,谢谢(Too many port connections)

楼主(2012-02-12):
错误的提示如下:
Region: /gpytest_tb/m1/PLL_1_inst/altpll_component
# ** Fatal: (vsim-3365) D:/altera/10.1/test2/PLL_1.v(103): Too many port connections. Expected 35, found 37.

网友:
没用过altera的来仿真。
不过建议检查下你把altera的仿真库加进来没

网友:
代码可能有问题,检查一下了。

网友:
你用的pll是用quartus的ip生成的吗?如果用的是生成的话。你仿真需要加三个文件altera_mf.v、PLL_1.v、和你的testbench文件。注意tb文件里的时钟周期最好等于你pll定义时的时钟周期。

网友:
在PLL_1.v这个文件的103行,altpll 这个元件例化有错误:端口数目不匹配,期望35个,但是实际上有37个。

英语不认识?

网友(2016-01-26):
解决这个问题了没啊??

网友:
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  你也遇到了啊,解决了吗??

网友(2016-10-28):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