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u如何作为PCIE上的end point

楼主(2012-02-12):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我现在有一块powerpc8308的板子,希望作为PCIE总线上的end point。我使用的操作系统是vxWorks6.8,不知道cpu在做end point的情况下应当如何初始化呢?
我在BSP中添加了PCIE支持,按照8308手册中PCIE初始化的流程对驱动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但是现在发现驱动在运行过程中检测PCIE的状态机,发现自适应后不在L0状态,驱动会返回error退出。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用cpu做过end point 希望能给点提示,初始化这块应该怎么做,谢谢! 望回复

楼主:
好了 硬件上管脚没配对 配好了以后 自适应成功

网友(2013-02-20):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我使用的是飞思卡尔的P1022,

驱动在运行过程中检测PCIE的LTSSM状态机,发现自适应后不在L0状态,驱动会返回error退出。

请你告知是什么地方的硬件管脚配置出错了,帮忙给些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检查PCIe端口是否设置为endpoint模式!

    PCIe初始化配置由RC(root complex)进行;如果PCIe端口工作为endpoint,不要试图用驱动程序让它去配置PCIe;只需要做好PCIe Bar空间与CPU地址空间的映射就行。

网友:
从硬件角度来说,应该有选择rc还是endpoint的管脚,具体软件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问题已经定位,Pcie差分线上的交流耦合电容使用不正确,不能使用0.01uF,
规范要求容值的范围是75pf--200pf之间。

网友(2013-04-02):
牛拜拜啊 受教了... 这样感觉应该在detect状态都跳转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