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仿真时sweep某个Verilog-A中的变量?

楼主(2012-02-12):
在Cadence spectre下编了个Verilog-A模块,在其中设置了几个parameter。但在仿真时,ADE窗口下的design variables中却不能列出这些parameter。难道Verilog-A中的parameter不属于设计变量么?
那怎样才能在Verilog-A中设置一些设计变量,以便仿真时sweep其中某一个?

本人刚刚接触Verilog-A,这个问题尝试了好多次都不行,十分苦恼,望各位大牛不吝赐教!

楼主:
唉,没人会么?
最后我想了个比较笨的办法,勉强实现了……

网友(2012-10-09):
DC仿真时候选择元件参数扫描时可以点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