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ncverilog 仿真 simulated time out

楼主(2012-02-12):
有哪位大侠知道,最近自己安装的ncverilog 仿真时出现了下面错误,不知怎么的,

Error!  simulated time overflow
          File: .\testbench\clk_stimu.v, line = 19, pos = 3
         Scope: top.u_tb_top.clk_stimu_i
          Time: 9220 S + 0
.\testbench\clk_stimu.v:19    #5  clk=1'b1;
ncsim> exit

我的clk是这样写的

  always begin
   #5  clk=1'b1;
   #5  clk=1'b0;
  end

应该没有问题啊,
如果有谁知道,请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
还第一次见有人这么写。。。。。自己去翻翻书吧,这里不给直接解答了,不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也建议楼主不要问了,尝试着自己解决问题,verilog资料奇多无比,中文的就n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想些简单点看看是不是错了,这应该不是语法的错,我写成其它的的格式也有这个错啊,感觉好像是ncverilog的一个bug,我dump波形,都有波形出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停下来。

Error!  simulated time overflow
          File: .\testbench\clk_stimu.v, line = 24, pos = 9
         Scope: top.u_tb_top.clk_stimu_i
          Time: 9220 S + 0
.\testbench\clk_stimu.v:24   always #5 clk = ~clk;
ncsim> exit
TOOL: ncverilog 05.10-p006: Exiting on Feb 13, 2012 at 22:07:37  (total: 00:00:02)

我准备用modelsim 试试

网友:
同问,请达人赐教!

楼主(2012-03-22):
这应该是ncverilogd的一个bug,modelsim 是可以过的。

网友(2012-05-19):
没有inital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