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做过数模混用的GPIO吗?

楼主(2012-02-13):
就是一般SOC或者MCU中会用到的数模混用GPIO。
现在的芯片尤其是MCU芯片,为了封装成本和功能的考虑,GPIO很多都是复用的,简单的来讲就是要既可以作为模拟输入输出IO,也可以作为数字输入输出IO,在作为数字输入输出IO时,还要有很多特有的功能,比如上拉,下拉,开漏功能(Open drain),输出驱动能力可调,等等。 还要高压容忍(比如1.8um  1.8V/3.3V工艺需要5V容忍)。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提供一下呢?网上搜了一些,没有。

谢谢!

网友(2012-11-05):
ding ding~
做过SOC中简单的GPIO,逻辑控制比较繁琐~

网友(2023-11-16):
同问,老哥找到方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