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clocktree 。

楼主(2012-02-13):
encounter,synthesize clock tree 后,发现建立的时钟树不太合理,能在这个基础上再重新建时钟树吗?不restore design的话怎么做?
谢谢!

网友:
可以不去除已经存在的clock tree,也可以指定不同的clock root

网友:
好像edi里面有个可以去除原有时钟树,再进行时钟树综合的命令。看看cmd ref里面有没有说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去除的话怎么做呢?会有影响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