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dc中如何正确设置target_library[已解决]

楼主(2012-02-13):
请问各位,在dc中如何正确设置target_library;
如,

1.如果设计包含有pad,而且pad的工艺库是pad.db,core为core.db;那么,dc中的target_library是否应该设置为set target_library core.db;然后在link_library中加上pad.db?

2.如果foundary提供给的max库为core_max.db,min库为core_min.db;那么,为了能够在dc中进行bc_wc分析,需要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max -min;此时set target_library core_max.db,并在link_library中加上core_min.db,这样可对?

楼主:
有人知道吗?谢谢帮助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请大家帮帮忙了啊

网友:
第一问是正确的,target library中只需放标准单元库,link library中需要放标准单元库和IO库。
第二问中,DC是用max.db,分析worst情况,如果需要修正hold time 则需要在search path中添加min.db库的路径,set_min_library core_max.db -min_vision core_min.db,同时设置一下operating condition,不需要在link库中添加min.db

网友:
我感觉set_min_lib那个更适用ocv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dc的rtl代码没有对时钟树加入buffer,所以ocv分析是不准确的。请问,你是如何在dc中做bc_wc的库和路径设置的?

网友:
我做的比较笨,先worst,后best。
apr前看看worst就好了。
apr后,是可以用set_operation_condition和set_min_library来看bc_wc,但是sdf和spef文件怎么导入两个?如果是同一个spef/sdf,用看bc、wc lib来看意义也不大吧?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做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解答;apr前确实dc只要看worst的报告,并且做到没有setup violation即可
apr后,也就是提取出了spef文件时,是不是应该采用pt做sta,这是时候就可以用你说的set_min_library来处理这个问题。sdf文件是通过pt的write_sdf文件得到,用于后仿的。

网友(2015-08-24):
综合只看setup就行了,load ss lib做target lib即可,不需要ff的,更别提什么set_min_library/ocv ,

都不是综合要操心的事情,

网友(2016-06-21):
顶贴赚积分

网友(2019-01-06):
学习了,确实对我有帮助

网友(2022-05-27):
target_library需要设置hvt,rvt,lvt三种db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