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 AMS配置

楼主(2012-02-13):
诸位大侠,cadence AMS怎么配置才能用?需要什么软件包?
谢谢!

网友:
IUS 和IC 5141 或者IC610

楼主:
我用的是5141+ISU55,版本都比较就,但是之前一直在使用,就没有升级,可以SpectreVerilog,但是AMS run的时候到Elaborator(ncelab)出问题:
ncelab: *internal*(sv_sehandle -trpno -l) 。。。。。。

哪里出了问题?
因为在和别人合作,需要用到AMS,请教哪里出了错误?我的NCverilog、Verilog都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需要cofig文件~~~

网友:
碰到同样的问题,具体怎么设置connect rules?

网友(2016-04-07):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吗

网友(2019-05-17):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