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楼主(2012-02-13):
模拟设计,画完版图之后,用assura做DRC和LVS都过了,但是用calibre做LVS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报错如下:
Ensure that this CDF has same terminal name as specified in this cell view.
Nets will be printed in default terminal order for this component
"Netlister : cannot find terminal 'VDD!' on instance 'I128' in lib 'tdc' cell 'vernier_delay_line' view 'schematic'
Terminal VDD! appearing in CDF term order for
                        component: vctrl_delay
                        in cellview:symbol
                        of library: tdc
is invalid.

说明:VDD!在symbol中确实不存在,因为他是全局的节点,为什么说找不到VDD!呢?
assura做LVS也没有报错,难道是calibre哪里没有设置对?

网友:
可能要宣告成 Glob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calibre 做LVS的时候怎么将VDD!宣告成全局的?多谢哦

网友:
在netlist 上 加一行
.Global VDD!
或 Global VDD
在 rule file  有一行 LVS POWER NAME
加入 VDD! ex: LVS POWER NAME "VDD!"
或是 LVS POWER NAME "VDD?"
try & error , go go go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怎么手动从schematci中提取网表?然后再加入.Global VDD!

网友:
我也不知 怎么手动从schematci中提取网表?
run lvs 時 gui 介面可以看出 網表在那裡
應該也是從你的軟體轉出 calibre 只是ㄧ個介面
不是真的用 calibre 轉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对的 calibre应该调用了其它子程序  望高人解答

网友:
不熟悉calibre

网友:
找到calibre导出的网表,修改, output 选项卡中可以看到名称及位置。

再次做LVS前去掉netlist的导出复选框,不然改好的网表会被覆盖掉。

网友:
电路中的VDD画成PIN就行了。

网友:
Power node wildcard in Assura rule settings need to be like this
"VDD?" "VSS?"

网友(2014-03-27):
VDD應該要設定為GLOB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