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sator中关于channel的使用

楼主(2012-02-13):
vmm中,看到过两种channel的使用方法
1. forever begin
        wait_if_stopped_or_empty(in_chan);
        in_chan.peek(tr);
        …………
        in_chan.get(tr);
    end

2. forever begin
        wait_if_stopped_or_empty(in_chan);
        in_chan.activate(tr);
        …………
        in_chan.start();
        …………
        in_chan.complete();
        …………
        in_chan.remove();
    end

这两种应该实现的结果是一样的吧?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1.一般用于简单的单向数据通道
2.一般用于producer <-> consumer模型
具体的区别看看源代码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