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芯片工作不正常的可能原因

楼主(2012-02-13):
请问各位

我公司最近投了一块片子,拿回来测试的时候刚开始还能正常工作,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不能工作了,并且一旦不工作就是彻底无法工作。
这块芯片是无源的RFID芯片,不工作体现在,数字32分频的时钟信号一会有一会没有,从而后续的数字部分根本没法工作。

请问,出现这样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估计是时序问题,你可以升压或者降压试试,升压能正常的话是setup问题,降压能正常的话估计是hold

网友:
测电源(Digital or PLL or LDO)电压和某个确定状态下的电流,看看是否异常
目前你的描述太少了,有多少test pin可以拉出来看状态 都测下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
楼主说了是无源的芯片, 楼上的方法怕是不行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信息太少,而且作为不了解你设计的人单凭这点很难做分析还是应该借助你们设计中的内部测试电路和内建测试模式/项目这些来做树状分析debug,对怀疑比较大的想办法剖片作FIB修改以此一步一步来找到原因

网友: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引脚的Pin没有连接好,测试的连线方面,现在IC,如果前仿后仿都做了的话是不太可能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