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一个环振

楼主(2012-02-13):
菜鸟又来提问了
本人用cadence仿了一个环振,可输出结果是幅度超小的三角波,按理应该是方波呀  请大侠们帮帮忙 解释解释呀

网友:
power supply处给一个斜坡上电

网友:
估计初始电压没加

楼主:
是要在节点处加一个反相器的逻辑阈值电压吗? 加了更没反应了...

网友:
把vdc电压源改成vpwl,斜坡上电后再仿tran试试

网友:
呃,我仿过了,要得到方波,可以两端放大管子,中间放延迟单元(如5:1和1:5的pnMOS对)

网友:
給一個node起始值 0V or VDD
.ic v(node)=0V
及可

网友:
这个oscillator没起振,你仿真的时候加个initial state 打破平衡态就可以了 把其中一个节点初始电压设到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起振了 虽然方波不是太理想 也是进步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的确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
your mos size
N=240n/180n
P=240n/180n

try to increase P size
maybe 480n

网友:
不是方波不理想,其实就是这个德性,你需要加buffer输出,这样波形就会稍微好看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s 我在后面又加了几级 效果好多了 实质其实就是增加延迟时间

网友:
加几个inverter整形就OK了

网友:
Your ckt can't work fast enough.

网友:
算一下这个环路振荡器的环路增益是多少,就明白了。不是结构正确了就一定会起振的。

网友:
初始状态,要打破初始平衡的

网友(2021-01-26):
学习一下,感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