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参数的问题。。bsim3v3和level1

楼主(2012-02-13):
我用的CSMC .5库,刚开始手算用的数据都是书上的,razavi还有一些书上会给出lamda,Vth0的值,可是算起来感觉很不给力。
         我想自己找一下自己所用库的参数,可是按照别的朋友的指点找到了用于ADE仿真的文件s05mixdtssa01v11.scs 可是这个文件里面参数是bsim3v3的参数,不仅lamda的值不会给出来,而且有些参数也不熟悉。所以我想请问,现在用的这些工艺库里面有level1的模型吗?我想用起来会方便一点,各种参数应该都会直接给出来,还是说level1的模型参数适用用所有的工艺库,只要按照书上的来就行了?
但是CSMC的整个文件夹找了一遍,应该是没有的。那么我难道用bsim3v3里面的参数手算,感觉不太可能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我看某个资料上说的应该是有的,levelone.mdl文件。。

网友(2012-04-17):
我也在纳闷着问题,求相应的库说明

网友:
模型参数是可以通过仿真提取的leve1 可以从文件找到 但现在的都在leve49以上 仿真提取吧
在此上传个提取方法文档
小弟刚刚接触电源 ADC 公司小 技术力量差 反向的 老板希望大家可以交流。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希望一起讨论buck ADC RF 等模拟IC

手算参数提取方法

网友B:
你可以简单仿一下啊,然后在op结果里查看mos管子的直流参数,里面有VT gm Ids vgs vds 等等,大概处理下就知道leval1模型参数了嘛!

网友(2012-08-04):
这样的东西很难找啊

网友(2012-11-22):
我也在纠结中

网友(2015-05-28):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7-04-04):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关于level 1 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用的是真正公司像什么stm拉之类的提供的工艺,他们一般会把自己用得模型做成黑盒子,你是找不到他的工艺模型的。但是你可以去找找看一般的bsim模型,里面有的感觉够你看得了。
但一般你要是做电路设计的话,是没必要用那些模型公式的,太难计算了,尤其是电路在复杂点。用书上的公式就绝对够用了,你去看一般的论文,也不回去用模型里的公式的。而且bsim里引入了大量经验参数,在理论推导中毫无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但是手工计算像lamda这种值我还是需要用到的啊,因为不熟悉,提取的方法不太懂,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lamda一般不太好提取,因为bsim里模型中对沟道调制效应引入了许多参数。实际中一般 L>1um时你计算可以忽略lamda。当然你也可以用lamda=1/L*Ven来算,但也不是很精确。因为首先L就不精确(Leff随电压变化),Ven也不精确.
或者你可以去画Ids-Vds,然后再饱和区求曲线斜率,也是一种方法。你可以发现L越小,斜率越大。
我其实也刚开始工作没多久,但目前我接触的计算一般不计算lamda,只是后面仿真时对管子作微调。因为各种效应是在太多了,所以很难用简单的理论去解释,你的参数选的很精确也没用,计算出的尺寸还是得调,就是参数精确后你可能要调的也少点吧。但我觉得重点是在仿真中知道怎么调。比如你想让某点电压增大,你该条那个管子的长还是宽。我的tutor告诉我让我刚开始设计都是采用大L(大于1um),这样短沟效应一般很低,相对也就简单点。

我也刚开始做哈,所以可能说得不对,还希望指教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已经很详细啦,我现在的设计也是暂时先不计算,忽略,很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2022-07-2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A:

XIEXIE

网友(2023-12-25):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简单仿一下啊,然后在op结果里查看mos管子的直流参数,里面有VT gm Ids vgs vds 等等,大概处理下就 ...

能详细问一下怎么做吗?